联想显示器。请求帮助………………

楼主(2017-08-19):
       一台联想的显示器,接手的时候是好的,手痒把程序用RT908T把程序备份出来,用的是ISP自动识别的,读出来备份后,我就把芯片里的程序一擦除
悲剧了,闪成黄灯了,我一看估计程序坏了,
然后用备份的程序刷入就提示这样了的,

显示器的型号

驱动板的型号

在网上也下了一个一样的,刷就提示这样,刷入成功,校验错误,我也没有芯片卡坐,不知道用别的方法刷,有知道的坛友说下,谢谢,这个原本是好的,就是我一刷就成这样了…………。手痒
这是我提出来的附件

网友A:
修个显示屏还动用编程器呀。。。一般自己改改一张其他的上去,,,不过楼主这样修好了即省成本又攒钱

网友:
有通用的,只是想把这个修好,免的改的麻烦,也许是个小问题,多学学,

网友B:
我想说我刷好了,但是报的还是校验错误,试过用别的程序刷,都是刷完,校验错误,
用RTD2120 #ISP刷入可以刷进,也可以校验 成功,就是不起作用

后面我又接编程器,一接ISP自动识别,读都没读又坏了,又接着线,按上RT809F那个小黑按扭,连刷四次
都是错误,校验不过,但是屏好了,奇怪的维修,修是修好了,乱修一通……。不折腾了,明天测机一天,
可以就给客户,求坛友给个详细解说…………学习中…………12.38了,睡觉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我想说我刷好了,但是报的还是校验错误,试过用别的程序刷,都是刷完,校验错误,
用RTD2120 #ISP刷入可以 ...

还是不行,一直接通电源可以,一断电就又成暗灯,求解中

网友:
板子有25芯片的可以换了再刷程序试试,如果没有25芯片有可能是主控芯片坏了,如果手上有这个芯片可以换了再刷程序试试。。。

网友:
实在搞不了就换个通用板上去,到嘴的肉不能跑了。

网友:
楼主
别的方法试过
那么换个芯片
再刷下看下

网友C:
换芯片,校验不过,不用想,你芯片是吹下来的,芯片有问题了,换个,刷程序,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芯片,校验不过,不用想,你芯片是吹下来的,芯片有问题了,换个,刷程序,就可以了

没仔细看帖,这种板没有外挂SPI ROM,程序在主控里面,怎么这么臆断楼主是拆下芯片刷的呢!

网友:
这个维修过程看不懂,原始的故障是什么? 为什么放到楼主这里维修?原始故障修好了没有,怎么修的?

网友:
显示器修复了,测试半天,找了一个屏破的驱动板,改接上去了,程序没动,按键也没动,直接改上使用测机半天,正常
带图片给看,以前个驱动板还要测下,
这是那个小板

按键板直接弄在后面,

屏显正常,开机出AOC LOGO

网友:
换板修复了就行,这个技术含量不是很高

网友D:
校验失败这种情况有时是接触不好清理下芯片引脚,多动动座子

网友:
都是手痒惹的祸,没事,下次就不会呢

网友:
引用 网友D:
校验失败这种情况有时是接触不好清理下芯片引脚,多动动座子

直接刷的,都没取下芯片   .............................

网友:
校验没成功的BIOS,读取出的BIOS能用吗

网友:
你再找个同样容量的芯片,把读出来的程序写进去,更换芯片,我以前遇到这种情况就是这么操作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修个显示屏还动用编程器呀。。。一般自己改改一张其他的上去,,,不过楼主这样修好了即省成本又攒钱

显示器的驱动板修好的几率还是比较大的,比改个快,时间要的也短

网友F:
送你一份原厂程序 外加一份原厂图纸希望能帮到你

程序

原厂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E:
显示器的驱动板修好的几率还是比较大的,比改个快,时间要的也短

修着要是碰到没配件的时候还可以修修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还是不行,一直接通电源可以,一断电就又成暗灯,求解中

楼主可    以换个     芯片试试呗

网友:
淘宝上         淘一块就可以了

网友:
TB上买一块原装的也很便宜!!!!!!!!!!

网友:
买个底座用啊 方便的很!!!

网友:
估计是板弄坏了

网友:
搞不了就换个通用板上去。。。。。

网友:
小弟佩服,你够猛的 2122的芯片你都敢随便刷的玩,这芯片不是一般的蛋疼,别折腾了,换个芯片一次成功,血的教训,下次遇到这芯片,是能不动就不动

网友:
引用 网友F:
送你一份原厂程序 外加一份原厂图纸希望能帮到你

真是热心肠的朋友。。。。。。。

网友:
用好点的编程器再刷回去,如果程序对一般都可以亮的

网友:
试过用别的程序刷,都是刷完,校验错误, 用RTD2120 #ISP刷入可以刷进,也可以校验 成功,就是不起作用    可以换个芯片再刷

网友:
换个程序刷刷看或者换个芯片刷刷看

网友(2017-09-29):
有可能芯片坏了,建议楼主换个25芯片试试

网友:
芯片加密了楼主,换个芯片刷。现在新型显示器程序芯片都加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