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
HP FP200显示器不通电修复

楼主(2017-08-19):
上午接一台HP显示器
型号:FP200是品牌机附带的显示器。
现象:通电按开关无反应
    客户在旁边唧唧歪歪说是不是开关问题,昨天还好好的,今天就坏了。我说要检测了才知道技变确认是电源板问题,报价后开修。品牌显示器拆机还真麻烦一些,拆开通电检测电源板输出,果然无输出,5V电压只有0.几还跳变。量大电容300正常,量芯片输出正常,习惯性测量2个大的二极管,短路了。心想问题找到了。看了型号为SR520,很常见的型号,才下测量一个OK,一个击穿。换上2个SR5200的。再测量输出5V电压稳定了。接驱动板开关板通电灯亮了至此修复OK。话说这个二极管坏还真多,几个品牌都见过这问题。所以SR5200,SR560都备了一些。

网友A:
二极管短路常见了,经常修到这样的故障显示屏

网友B:
不知道楼主这个维修报价能到多少? 这种如果被客户看到给不了多少钱的

网友:
联想一个系列也容易烧这个

网友:
整流二极管,可能是电流过大,烧了

网友C:
楼主你的指示灯有没有闪呢,我有款显示器也是5v偏低,但是没有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这个维修报价能到多少? 这种如果被客户看到给不了多少钱的

是的 有这样情况
只能给个三四十块钱

网友D:
我很多次都碰见了二级管坏的联想的显示器也爱坏这个东西

网友:
这个确实坏的多, 这种常见故障才有赚头

网友:
引用 网友A:
二极管短路常见了,经常修到这样的故障显示屏

三星显示器也遇到过,一般是一个坏了,我习惯性两个都换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很多次都碰见了二级管坏的联想的显示器也爱坏这个东西

是的这个东西所以要多备一些。。。。。。。。。。。。。。。。。。。。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你的指示灯有没有闪呢,我有款显示器也是5v偏低,但是没有短路

这个二极管坏灯是不会闪的,完全不亮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楼主这个维修报价能到多少? 这种如果被客户看到给不了多少钱的

我报价60,维修前报好价格再简单也要收。我们搞技术的问题没有简单和复杂之分,只有报价高低之分。

网友:
联想的见到最多了,都是SR520坏

网友:
这类二极管坏的多,把其中坏的那个拆除也可以亮机,只是寿命简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