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M_PWRON,信号咋么产生的???

楼主(2017-08-19):
今天接到一台E540的机器。。进水的机器。二修机。插可调电源待机0.005V。3V5V都有。。按开关后电流上到0.125左右。掉到0.012.这个时候按开关不能再次触发。3v5v这个时候都有。这个机器用的EC是IT8586E。这个EC碰到的比较少啊。。
ec条件如下。
AVCC_3.3v
VSTBY_3.3V
AC_IN#_OV
LID_SW#_3.3v
EC_RSMRST#_3.3
ON/OFFBTN#_高低高跳变。
EC条件基本满足。按开关也有跳变。ec也发信号去了南桥。桥的供电始终复位也正常。现在的问题是VM_PWRON这个信号不知道需要什么条件才产生。
小白。只是概念性的学习了下。请大神们指点一二。下面附上图纸。。

Lenovo E540 NM-A161.pdf

网友:
待机条件都正常的话,ec收到slp_s4#,s3#,会先开启1.05,你这个电流,应该是已经有一部分电压出来了,万用表看不到,就用示波器看,先看1.05

网友:
vmpwron 这个信号还真没怎么留意过,我还会按着以前4到的时序修的SLP信号

网友:
找一下时序图看看,到底什么时候发出来,这个信号我还真没有注意

网友:
现在我也修到这个信号了,也是键盘进水。 这个信号 EC不发出   BIOS 没供电,按道理 BIOS 是应该 有供电  南桥才能参与触发的。 修SLP3#信号,查 南桥时钟供电 复 位    发现BIOS没电。。。这应该不行的

网友:
进液的,就要看都进到哪里。这样才有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