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DASWHMB18F0此机种不出SUS_ON电压的解决方法

楼主(2017-08-20):
DASWHMB18F0 按开机键电流表有反应,就是不上电,SUS_ON 不输出,查工作条件和上电时序,都到了输出SUS_ON这信号,有些板子就是不输出。有时候加热EC部位就正常了,论坛上修好的花样百出,有的换IO好了,有的加焊好了,有的换南桥好了,有的刮IO背面的PCB板线好了,有的加焊过孔好了。等等,不过下面才是最终解决方案先看看联想DELL 和DASWHMB18F0的IO 82PIN  分别的作用都不一样。 daswhmb18f0 EC  DELL N4110
维修艰辛过程就不说了,一直太忙了,基本工作量太大,每天到深夜2点呀,直入正题,只要把82PIN接到BIOS供电上就OK了,这个板子我试验了2台机,今天才发出来给大家共享下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的宝贵经验 图 1  82pin是 EC_PWROK这信号在:HM6X以上芯片的AMT电源好 正常是高电平有效 你把它强行拉高,也就等于人为的给他一个假信号欺骗EC收到正常的高电平道理一样。

网友:
直接接到bios的供电上吗,   不过这个机器还没修过 好像很多通病的样子

网友:
意思就是强行加电了?................................

网友:
有图纸就简单明了了  最起码不无厘头

网友:
关键看图纸上这个机器没有接82脚的定义空P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