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TOSHIBA)]
东芝46C3000C指示灯不亮,不开机

楼主(2017-08-20):
一台东芝46C3000C液晶电视,通电指示灯不亮,机内听见继电器吸合,断开再吸合声,开盖检查电源有+5V,+12V,+32V电压,无24V,无30V,单独检测电源板,将POW-SIG,POW脚接5V,电源各电压正常,故障不在电源板,带电检测主板PE0251 V28A000318A1,+5V转DC-DC3.3V正常,主芯片有温度,晶振频率正常,按键,遥控开机信号正常,无输出开机指示灯信号,根据经验判断BGA主芯片可能存在虚焊,上BGA焊台有铅曲线温度补焊,上机正常。大的厚的BGA芯片使用几年后,虚焊故障较多,这种不开机故障在各品牌机器中都有。

网友:
我接了一个电源报错的机器,正好下载一个图纸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