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求助,苹果6可以正常开机,待机漏电200毫安

楼主(2017-08-20):
求助各位大神,苹果6可以正常开机,功能也都正常,但是待机漏电200毫安,主电源和cpu那块特别烫,换了u2结果还是漏电,我该怎么维修呀?主电源有可能坏吗

网友:
所有功能都正常吗?包括指南针那些功能,有没有试过

网友A:
修好了没,我也遇到一台小6待机漏电150毫安,发热不明显,夹电源提示冷却再使用,用电池开机就没提示,功能试过都正常

网友:
这种问题,先要测试一下手机里面的系统功能是否正常,另外问一下手机接电是否漏电。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修好了没,我也遇到一台小6待机漏电150毫安,发热不明显,夹电源提示冷却再使用,用电池开机就没提示,功能 ...

那你的是什么问题!还是还没修好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