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 992SW 不通电维修

楼主(2017-08-20):
型号:AOC 992SW
版号:PWB-1271-01
故障:不通电

客户拿来一台AOC 992Sw,说按开关没反应了,插电
按开关确实不通电了,开单留修

拆机,拆出电源板

测量5V和12V电压

5V只有0.55V,12V只有2.54V,测量5V和12V对地阻值
,没发现异常,此电源板电源控制芯片采用的是6脚芯片
TOP254EN,既然5V能出来0.55V,12V能出来2.54V,要么
后级拉低电压,要么问题出在PWM电路上,断开5V和12V后级
发现电压没有变化,那问题应该就在PWM电路上,查看TOP254EN
PDF

测量pwm芯片的各引脚电压,发现芯片的启动脚电压很低,拆下
测量启动脚上的两个电阻发现都是无穷大了

一个是2M的,一个是2.2M的找遍料板也没找到
2M和2.2M电阻,可能是料板不够多吧!怎么办
毛病是找到了,但没料呀!平时色环电阻都没买
光买贴片电阻了,对了,难道不能用贴片的来代替
,试试再说了,飞线串联两个105贴片电阻

焊接完毕,真心难看,不管了,不管黑猫白猫
能抓老鼠就是好猫,上电

5V和12V都出来了,装机上亮机图

至此维修结束,烤鸡一天通知客户取机

谢谢各位迅友观赏,有分的加点分,没分的喝个彩!

网友:
不错,这种芯片也容易出问题,还好六脚没事,

网友:
楼主修的,没毛病,很不错的,思维!

网友A:
说实话,现在修显示,有多少人还要烤机的?

网友:
这种膜块的开关电源启动电阻开路的问题还是比较多的,带不起负载也是这厚膜坏的

网友B:
楼主这样搞会不会时间长了不稳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说实话,现在修显示,有多少人还要烤机的?

可能操作上不同,我们修显示器一般最少烤鸡半小时,刷程序列外

网友C:
修机不易
半夜发贴更不易
必须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样搞会不会时间长了不稳定

没办法的办法,2M色环电阻真心不好找,不过我认为这样操作也没毛病(难看除外)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机不易
半夜发贴更不易
必须加分

理解万岁!修机不易,发帖更不易呀!

网友D:
启动电阻用贴片的,估计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会故障重现,因为功率不够还会烧坏的

网友E:
楼主要是实在找不到色环电阻,应该用两个4m的并联,这样能比2m的串联好些!贴片的功率不大,容易返修啊!不过修好就是王道,回来再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启动电阻用贴片的,估计过不了多长时间就会故障重现,因为功率不够还会烧坏的

昨天已经在马云家发了电阻包了,返修也没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要是实在找不到色环电阻,应该用两个4m的并联,这样能比2m的串联好些!贴片的功率不大,容易返修啊!不 ...

已经在马云家发了电阻,返修的话就把贴片电阻换掉

网友:
楼主技术很牛,就是这么修费时间

网友:
起动电阻,,有的是用,,色环电阻,,有的是用贴片电阻的!!都可以用的!楼主修的不错!!基础也好!

网友:
有思路 做什么都是手到擒来 楼主好思维

网友:
启动电阻损坏的还是比较多的。碰到就是运气。

网友:
楼主厉害。。
我修板子都是只修明显的。。这个细节的没搞过

网友F:
做什么都是手到擒来 楼主好思维  不知道你们那边  维修费是多少

网友:
引用 网友F:
做什么都是手到擒来 楼主好思维  不知道你们那边  维修费是多少

也就XX元,收不起价呀,主要是买个二手没多少钱

网友:
修好收到钱才是王道,怎么修管不着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判断准确,修了多久了。

网友:
这种色环电阻真的不太什么好找

网友:
维修思路清晰啊,我色环电阻也没背 料板没有要学你这样了

网友:
因为收钱不多,所以烤鸡都免了,哈哈

网友(2018-08-08):
wo gen lou zhu yiyang  guzhang     keyi shuo tongbing

网友:
膜拜大神

网友:
有些故障,就看都能修好 。还有就是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