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城
求ASUS SV41J MB 的主板高清照片

楼主(2017-08-20):
今天接了一个电脑,进水了,主板EC背面腐蚀了,掉了元件,求高清图,估计
没有,
电脑

网友:
这个就难修了,楼主看你运气了。。。。。。。。。。。

网友:
搞定了,这个主板还好找到一个维修指导,上面有这个主板图

网友:
搞定了,这个主板还好找到一个维修指导,上面有这个主板图 找到了点位图,就好修对了,可惜就是这个点位图没有标明元件是什么型号的,有点不好判断电子大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