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380 3 4灯亮

楼主(2017-08-20):
DELL380 3.4灯亮.下不去.

内存不过

118 238脚电压被拉低.

换IO无效.

仔细看板,发现PCI下面烂掉了.

清理干净,亮机.

网友:
好简洁的帖子 我喜欢 谢楼主分享

网友:
手上也有个板子,pci和pcie插槽都是引脚腐蚀了,能正常亮机,就没处理,不知道能撑多久,主要是收不起钱,不然也给弄一下

网友:
PCI槽都拆了 这还挺费功夫的

网友:
观察的 挺仔细

网友:
估计是PCI下面腐蚀造成的!!!!!!

网友:
什么情况 你是换槽了吗 这款380修的多

网友:
那还要再装条新PCI上去吗。.....

网友:
看来楼主经常修戴尔,,,戴尔灯亮我都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网友A:
拆的这个样挺难看的,楼主修完了没给换一个吗

网友:
槽子 你都拆了??  厉害

网友B:
利害,PCI上面那白色胶可以拿下的吗,没试过

网友:
一般先把三扳斧整了在做下一部打算

网友:
PCI槽去掉维修的还真没遇到过,楼主观察仔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的这个样挺难看的,楼主修完了没给换一个吗

拆完把针拿掉.就OK了. 被上去浪费材料. 客户这个PCI不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利害,PCI上面那白色胶可以拿下的吗,没试过

换内存座. PCI座.不都是把塑料暴力了,再吹掉针脚的吗?
不然下面吹,吸.不要搞死人的啊.

网友:
厉害了   学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