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华硕的X54H充电

楼主(2017-08-20):
进系统能正常充电,关机后充电灯不亮,(我等了一会进系统看电确实没涨),重新拔插下充电器,灯就亮了,我等了一会进系统看到电涨了。这是哪的事,关机不充电需要拔插充电器才能充电。

网友:
建议刷下bios,现在bios有问题出很多稀奇古怪的故障

网友:
现在的电脑先刷个BIOS看看,,,,,,,,,,,,

网友:
估计是电源插口有问题吧,不过只是怀疑

网友:
把充电接口先换个再说,还不行考虑下BIOS。

网友:
华硕很多都BIOS问题居多,,,,,,可以刷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