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7-08-20):
la4117p开机不亮机,用恒流源,开机电流跑1A左右,换过CPU,能跑的1.6A左右,还是不亮机,求大神帮忙
cpu

网友A:
刷BIOS
huntel99
刷过了,还是不管用,示波器跑的吗也不是正常波形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
刷过了,还是不管用,示波器跑的吗也不是正常波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