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翘胶掉点 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2017-08-20):
国产手机CPU封胶  翘胶掉点  又没有图纸 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翘了  换CPU吗      有CPU 吗     没有 撬了干嘛

网友:
过不了的,。。。。。。。。。。。。。。。。。。。。。。

网友:
国产手机不怎么样  CPU坏了还敢换

网友:
大部分国产机都没CPU换,拆了干嘛

网友:
如果真是CPU问题,那就报废吧。。。。

网友:
首先 你得买个CPU

网友:
我买了一套撬胶神器  名字叫小飞科技

网友:
国产神机就不要搞CPU了吧
会出很多问题的

网友:
过不了的,。。。。。。。。。。。。。。。。。。。。。

网友:
放弃吧,cpu掉电接上花的时间能做很多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