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 I2778V显示器通电不显示

楼主(2017-08-20):
今天一早来接了一AOC 通电不显示。

有背光不出AOC的LOGO。明显的驱动板故障。拆机检查屏供电只有0.几V  肯定不对

直接找驱动板的屏供电接口去反查线路。直接一根线搞定

维修结束。小问题 小故障 老湿机飘过

网友A:
稳!准!狠!快速解决,毛爷爷到手。

网友B:
以后 ips 的 显示器 都不好修了  就一个板子  而且不太好拆 尤其是大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后 ips 的 显示器 都不好修了  就一个板子  而且不太好拆 尤其是大的

而且材料也贵了

网友C:
我这里也有个还没修呢!等等拆出来看看,楼主厉害/:strong

网友D:
引用 网友A:
稳!准!狠!快速解决,毛爷爷到手。

经常修显示器的都知道这个原因的                     我只是运气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这里也有个还没修呢!等等拆出来看看,楼主厉害/:strong

你的什么问题

网友:
楼主厉害啊!!学习了!!屏5V电压没有,,取了一个5V直飞!好!

网友:
这种问题我也遇到蛮多

网友:
快。狠。准。楼主的手法好样的。

网友:
关键是  什么通用驱动板 就不能用来改了  新款的空间啊  接口 啊   开关啊  什么的 都不同意  没有所谓的通用驱动板了

网友:
还好不是什么大问题。修的效率高

网友:
这个咋不白屏,背光有,一般黑屏的,都是排线的事

网友:
拔电排线白屏,有些是黑屏,但灯管是亮的

网友:
不错,赚到钱就行.................................

网友:
这种问题就是送钱的。

网友:
嘿嘿  我们用的一样的 电表嘿嘿  我们用的一样的 电表  嘿嘿  我们用的一样的 电表

网友:
这样飞线确实是简单又安全的

网友E:
屏供电出现问题,没有出现白屏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屏供电出现问题,没有出现白屏啊。

出现的是灰屏

网友F:
引用 网友D:
经常修显示器的都知道这个原因的                     我只是运气好

有背光不出AOC的LOGO。明显的驱动板故障。拆机检查屏供电只有0.几V  肯定不对

看图片 是黑屏呀
没有看见背光啊

网友:
就是显示器通电
可以看见 屏显示灰色的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F:
有背光不出AOC的LOGO。明显的驱动板故障。拆机检查屏供电只有0.几V  肯定不对

看图片 是黑屏呀

有光   但是看不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D:
有光   但是看不出来

就是用手电筒 照可以看见灰屏吗

网友:
是不是屏供电断线了,直接飞线会不会烧其它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