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QL PRO不过内存维修

楼主(2017-08-20):
ASUS P5QL PRO大板,不检内存,跑1D 60,解法:SM总线电压正常,但两条线阻值相差超过10欧,跑线到南桥边的一个822排阻,更换后正常,此板不上内存量内存的1.8V供电在1.2-1.8之间跳。

网友:
华硕的通病就是822排阻坏,大量的故障都与这个有关

网友:
华硕的822  就是愿意出各种奇葩故障

网友:
又是822。看来822的功能是为大家提供机会的。

网友:
发个图清楚一点石成金

网友:
华硕以前的主板经常遇到822排阻坏,现在的新板几乎没有遇到过

网友:
不只是超过10欧姆,一般超过5欧姆就不行

网友:
换了排阻之后阻值正常吗

网友:
看来华硕的822真是值钱啊。

网友:
是的,因此SMBUS总线电压正常就不能看作一定没问题,电阻阻值有相差,那么相对的电流强度也有区别,肯定会影响总线的正常工作。

网友:
修得很细心哦。ASUS 822是标志性易坏元件之一。

网友:
华硕G41,822出的问题多,关键还难修

网友:
普遍坏822,帮维修人赚不少钱,感谢华硕

网友:
厉害了   学到了

网友:
第一次见到南桥附近的822帖子,上个图就更好了,南桥822太多

网友:
以后修华硕主板没有思路时,就去把所有的822都捅一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