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的2.5M BIOS如何编程器更新

楼主(2017-08-20):
精英H61H2-A V1.0 不刷新BIOS不支持I3 3240  官网的2.5M CAP格式 按照华硕的CAP格式刷新 也不行

网友:
               你这个要对比合成BIOS

网友:
这个要分离合成

网友:
这个还是找块能点亮的cpu之后刷新就好,比编程器更方便一些

网友:
这程序需要提取的吧

网友A:
找个2代的 CPU点亮, 在系统里面刷新,, OK 成功后 , 后 编程器读出来 备用以后就方便了

网友:
真的假的啊   2.5M的BIOS   直接刷到4M的芯片里不行吗

网友:
要提取在合成,论坛里搜不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2代的 CPU点亮, 在系统里面刷新,, OK 成功后 , 后 编程器读出来 备用以后就方便了

主要是在系统里一刷新就报错 下载了个最新版刷新工具提示加密

网友:
精英要先刷ME模块,你在官网找一找,刷之前要跳线,才刷过几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