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 572电流0.4

楼主(2017-08-20):
版号是la 9531p rev 1a 开机电流0.4 cpu和独显没有供电  测vr on没有电压 电压从三合一桥来的 什么条件能发出vr on信号

网友:
BIOS 没有读取正确也会不出CPU电压

网友:
先刷个BIOS,这种E1的APU十有八九是挂了,坏的灰常多

网友:
这种很爱坏

网友:
楼上说的太对了.现在很多板子都是CPU挂了..才会这样的..客户出不起钱就没有维修的价值

网友A:
直接换个CPU吧 估计CPU挂了

网友:
基本上就是CPU坏了

网友:
bios   或者是cpu  这问题比较多

网友:
先屏个BIOS最起码啊....................................

网友:
这种三桥合一的确实不好修啊。还是先刷BIOS吧,祝楼主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很多板子都是CPU挂了..才会这样的

如何判断此板CPU挂了,,,,不能按经验来啊,,,,

网友:
不知道大神有没有AMD的时序图,,我是没有,,如果有的话分享一下,大家分析一下,,,。。我不知道楼上好多都说CPU坏,但又没说明是怎么判断CPU坏的,,

网友:
楼主可以把图纸分享出来吗,,我刚刚论坛搜了下,只有一贴的图纸,权限要240,我阅读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直接换个CPU吧 估计CPU挂了

晕了,,,一言不合就要换U,,好像U不用钱的,,

网友:
已经先刷的bios 然后查电路 我上传图纸 别说我灌水因的为楼上有要的 ACER E1-572G 板号 LA-9531P REV

网友:
我感觉你应该先刷blos    不行了加焊一下CPU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厉害了   学到了

网友:
CPU坏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