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华硕W50J的主板,料板,急需,谢谢!

楼主(2017-08-20):
谁有华硕W50J的主板,料板,急需,谢谢!

谁有华硕W50J的主板,料板,急需,谢谢!

谁有华硕W50J的主板,料板,急需,谢谢!

某同行调皮拔坏了屏线接口,断了!

网友A:
上回我也是这个接口,没办法去淘宝买了个。15块钱,不包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回我也是这个接口,没办法去淘宝买了个。15块钱,不包邮

能给个链接不?我关键淘宝没找到啊!

网友:
可以先买个口子..再把断的线飞起..应该可以正常用的..

网友:
这个接口跟屏上的接口不一样吗  ?

网友:
在屏上拆一个啊

网友:
我有这个料板,不过只是这个接口就没必要买整个料板了,找个X550主板上面拆也行

网友:
这个接口怎么换,,难度很高啊,,大神可以讲解下方法吗

网友:
我们店或许有,你搜90后可爱MM问下我们客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