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到一台老机

楼主(2017-08-20):
今天修到一台老机D510,客户一定要修,触发电流到0.19掉电,拆板测PL2和PL4两个电感没电压,这机图纸好像还不止一种,好不容易找到一样的图纸,图上标识PL2是CPU供电,PL4是电池充电电感,不用管了,CPU供电芯片MAX1907A,VCC5V,VDD5V,V+电压8V左右,时有时无,34脚看上去有点腐蚀,放大镜仔细看发现34脚连线有腐蚀,刀片刮刮发现断了,直接从34脚飞线到PQ2的19V端,上电CPU电压出来了,装内存,接屏亮机。

网友:
只要有图纸,知道时序,修复的几率就会很大要是什么都没有,反正我是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