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23有时显示,有时电流1.5左右不显示

楼主(2017-08-20):
同行送一台三星R423的笔记本过来。说可以显示的系统装不了,开机几次后就不显示了,登记留下来后,开机,可以显示,进不了系统,重复开机几次后,就不显示了,不显示时电流在1.5左右,有跳变,感觉是显示电流,但是外接也不显示,打开论坛先逛逛,有搞显卡的,因为是amd的,所以搞北桥的也很多,bios的,但是好像都没有解决,后面有发现一个同行说是南桥问题,加焊好了,三星的板比较薄,要慎重,考虑一下还是先重植南桥(我一般不加焊),南桥植好后开机,第一次不显0.5,第二次不进系统,第三次可以了,,后面开机测试几次都正常,应该就是南桥虚焊问题,附上开机测试图

网友:
这机器确实南桥会有问题,只不过少见而已,

网友A:
为什么第一次不显,第二次不进系统,第三次才好?

网友:
这个是南桥问题?好少,R423我怎么几台都是搞得北桥好的,

网友:
这都是通病了

网友:
不错哈..三星的本本做得还是不错的..很少坏..南桥出问题也很正常..

网友:
这个机子有的地方卖的少吧,我这里很少有这个机子修。遇到过一次修电路的

网友:
这个机确实是有通病来着的,南桥容易虚焊

网友:
三星也是很垃圾,配置一般价格还不低,毛病还不少。。。。。。。

网友:
我只是说笔记本。。。。。。。。。。。。。。。。

网友:
不错  学习了不错  学习了继续加油

支持 反对

网友:
R423 还没遇到过 记住了 下次遇到类似问题 直接秒杀,

网友:
没遇到过这类问题,学习了

网友B:
楼主技术很好啊,一般南桥焊3次还不废了。

网友C:
AMD的应是北桥坏的比较多啊......搞桥....

网友:
以前这个机子南北桥就是爱出问题

网友D:
为什么第一次不显,第二次不进系统,第三次才好?會返修吧?

网友:
这个机器主板电子 不够电也会一时能开一时不行

网友:
可能还有其它问题哦,3次开机这个.....

网友E:
我觉的还是先加焊的好,别搞的南桥坏了,在误判了

网友:
老司机 双击666 学习了

网友F:
AMD 这电流,我一般先干北桥,,,,楼主干南桥好了,,判断方法确实很厉害

网友:
的确一般人都会想到是显卡和北桥。我还是想知道楼主为什么去知道是南桥问题呢。

网友:
会不会是南桥上电容的问题。

网友:
遇到两次这个机子都是北桥问题ATI的北桥  英特的CPU奇葩机子 都没搞定 一加焊就变形

网友:
1.5a不显示,很多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G:
主板薄最好放烤箱 烤一下再做BGA   成功率杠杠的

网友:
三 星 的 毛病  特别 多

网友:
三星板子,变形厉害。BGA后 都不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第一次不显,第二次不进系统,第三次才好?

有时重植桥或显卡,开机第一次会不显示,关了重开就好。机子非法开关机多次以后系统有损坏,第一次进系统要修复,不进系统自动重启,然后就可以进系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技术很好啊,一般南桥焊3次还不废了。

我只是直接重植了一次,三星的板上bga要慎重

网友:
有些需要更换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C:
AMD的应是北桥坏的比较多啊......搞桥....

一般情况是这样,还好多亏我们的论坛,经过大量的同行的经验得出,觉得是南桥问题才先搞南桥。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第一次不显,第二次不进系统,第三次才好?會返修吧?

有时重植桥或显卡,开机第一次会不显示,关了重开就好。机子非法开关机多次以后系统有损坏,第一次进系统要修复,不进系统自动重启,然后就可以进系统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我觉的还是先加焊的好,别搞的南桥坏了,在误判了

我现在一般都不加焊,我觉得加焊更容易出问题,因为直接加焊采用的是无铅,温度高,风险大,加焊一次不行,在拆,还是无铅,主板在多次高温下容易出问题。拆下重植只是拆时温度高,后面改成有铅后,温度低,重植几次都很淡定

网友:
引用 网友F:
AMD 这电流,我一般先干北桥,,,,楼主干南桥好了,,判断方法确实很厉害

这个还是多亏我们的维修论坛啊,多亏我们的分享经验的广大维友

网友H:
为什么不加焊- -。加焊运气好也可能管一两年。

网友:
同问,为什么第一次第二次都不行要第三次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主板薄最好放烤箱 烤一下再做BGA   成功率杠杠的

烤箱加热方法是什么能分享下呢??是加热过直接放到BGA上吗,(就是整体加热后再上BGA,减少受热面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什么第一次不显,第二次不进系统,第三次才好?

3次才正常,不知道以后会不会稳定,一般我首次上电都是用裸板,正常亮机后才接外设。

网友:
楼主修的可以。赞一下!!加分!!学习了!!下次碰到也可以试试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为什么不加焊- -。加焊运气好也可能管一两年。

我现在一般都不加焊,我觉得加焊更容易出问题,因为直接加焊采用的是无铅,温度高,风险大,加焊一次不行,在拆,还是无铅,主板在多次高温下容易出问题。拆下重植只是拆时温度高,后面改成有铅后,温度低,重植几次都很淡定

网友:
三星的机器上BGA不下心就干废了。。。

网友:
我这里有个二次开机就不显的,是不是也是南桥问题呢

网友:
              为 什么判断是南桥问题。。。】

网友:
第二次不进系统是什么鬼  是不是这个南桥依然是有问题的

网友:
遇到一台也是这个现象以为是CPU的电容不良加焊南桥就正常了。

网友:
楼主把这种故障共享出来,加分支持下。

网友:
最好能从原理上来搞清楚,这样才能修会电脑

网友:
老司机就是厉害    判断问题确实准确     给你点个赞

网友:
南桥虚焊很正常,但这个一般来说不是南桥啊

网友:
这主板问题还不少

网友:
厉害了 学到了

网友:
主板整体放入烤箱 90度 烤3-5小时最好放一夜,这样主板不容易变形和气泡对芯片也有好处

网友:
居然不去动北桥,是看中系统装不了的原因吧

网友I:
一般情况还真不会焊南桥 直接干北桥
张贵平
今天一台hp 4416s的amd的笔记本,故障差不多,也是电路到1.5左右不显示,直接重植北桥就好了。三星的南桥是特例。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I:
一般情况还真不会焊南桥 直接干北桥
今天一台hp 4416s的amd的笔记本,故障差不多,也是电路到1.5左右不显示,直接重植北桥就好了。三星的南桥是特例。

网友:
楼主电路分析的很清晰,谢谢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