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联想的台式机电源不通电,型号PCB037

楼主(2017-08-20):
有个联想的台式机电源不通电,型号PCB037,
短接绿,黑线,风扇不转。。  这个一般是什么问题?

网友:
有故障了呗!拆开检查一下即可知道。

网友:
小白,先测测紫色线、绿色线电压好不好? 上来这样问,大师们都不屑与回答你的

网友:
atx电源难修          太复杂了

网友:
拆开检查一下即可知道。

网友:
这还修?换个新的就好。。。这直接换个

网友:
电源就不值当修了啊..........................

网友:
拆机检测一下是什么故障引起的,atx的电源维修太复杂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