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x750 ti 维修

楼主(2017-08-20):
有一张翔升gtx750  TI显卡不亮机  检查发现有一路PWM供电没有  但是芯片条件都正常  想换个芯片但是  没有同样的  有可以代换的吗 芯片型号是UP1641P

网友:
这个芯片也常见呀,有PDF吗?对比下就知道有没有代换的了。

网友:
你还是定一下吧,这个芯片应该是坏了,,,,,,,,,,,,

网友:
高手

小宇电脑科技 -2 -1 不能用脚趾头思考问题
风神一笑 -3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轩辕思天 -5 灌水!广告!小心账号!

网友:
有一样的最好换一样的 没有的话看看 PDF

网友:
坏没坏看看和显卡的供电芯片是不一样,一样就代一下试试

网友:
先看芯片PDF脚位一样就可以试一下

网友:
最好一样的型号换   代换有的爱出问题

网友:
多项核心供电若有一项查不到pwm但供电电压正常是可以正常显示的,你的问题不应该是核心供电芯片问题,不显示有其他问题

网友:
这芯片多是显存供电使用,没有可替代型号,只能原值代换。

网友:
不要随便代换哦,不然可能会烧GPU

网友:
好了吗 手上有个铭瑄的 用的一样的主控 不过我感觉是张假的 或者有么有PDF发一个看看

网友:
条件满足的话那就是芯片坏了,淘宝订个回来就可以了!

网友:
有修好吗,我有个和你一样的,楼主???

网友:
换一样或者拆个一样的

网友:
没有可替代型号,只能原值代换。

网友:
显卡还是原芯片换吧,不差在那点,不然很容易出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