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下载]
MACBOOK PRO 改WIN7 卡死,后来修好了!

楼主(2017-08-20):
MACBOOK PRO 改WIN7 卡死,
开始到手时已经有WIN7,但是系经进不去,所以就进苹果自带的系统,把WIN7分区清空了。
但再准备来分区,装WIN7的时候,发现找不到硬盘,
这就好奇怪了,能进苹果OS X ,,但是用磁盘工具来分区的时候,里面总是没有看到硬盘.
没办法,就自己乱折腾好久,找了好多资料,用命令来修复什么的,都试过了,就是没用,
后来就用U盘制作了一个OS X 的启动盘,,来重装OS X ,然后再装WIN7,进去之后 磁盘工具还是找不到硬盘,这就排除了系统问题。
完了没办法了,反正死马当活马医,  用U盘进PE ,把盘全部格了,,,我也就奇怪了,进PE怎么又可以看到硬盘,草。
再又用OS X U盘启动盘进去 磁盘工具分区,还是看不到硬盘,我擦,。。。这时的我真的要疯了。。。
又进PE ,全盘格式化之后,直接还原WIN7 X64 ISO镜像, 重启装到一半,卡死,。不是吧? 硬盘真有问题??

最后,把macbook pro 拆了,,把硬盘拆下来,用橡皮擦 清了一下手指,  再装上,OK ,什么卡,什么看不到硬盘,都不存在了,,直接一走到底进桌面,,装了bootcamp 驱动,一切都好了。。。。 写了这么多求加个分!

网友:
楼主文笔好,修得也挺快的,服你哦

网友:
意思说:楼主这台APLLE是硬盘接触不良导致。。

网友:
传说中的金手指氧化~~~~~~~~~~~~~~

网友:
有的时间长了,是会这样的呢,苹果的安装是别普通机要麻烦一些

网友:
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

网友:
真的不错哦   有精神啊

网友:
这个不是有一个硬盘排线吗?我换过几条硬盘线也是出现的卡

网友:
数据传输不畅通,楼主是个仔细的人

网友:
你还没碰到新款的机器,当安装10.11以后的版本自动升级固件,想装win7 有电困难

网友:
苹果的系统有时候确实有点难度,不过楼主确实有极大的信心,还是搞定的,值得好好学习!我以后也注意一下这个问题!

网友:
所以苹果装系统要价格要收高点,,不然好麻烦哦

网友:
楼主细心了,苹果的机器都比较赚钱

网友:
我接苹果装系统的活都收PC的3倍价钱

网友:
不能评分、//////////////////////////////////

网友:
苹果电脑的金手指氧化从来没有遇到过

网友(2017-09-19):
原来是接触不好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