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A1342做苹果系统的方法

楼主(2017-08-20):
求苹果A1342做苹果系统的方法,原硬盘坏了,换了个120的固态盘,但对苹果系统不熟,有哪位大师给指点一下,感谢!

网友A:
你是要装苹果系统 还是win系统

网友:
搞个优盘  做个软件就可以 很简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是要装苹果系统 还是win系统

装苹果系统。。。。。。。。。。。。。。。

网友:
有没有高人,给个贴 装系统的。。。。。。。。。。。

网友:
学习学习学习嘻嘻嘻嘻嘻嘻学习学习学习嘻嘻嘻嘻嘻嘻

网友:
有工具 会使用的人 都会安装
百度教程满天飞

网友:
苹果做原装系统,百度教程很多,另外网络恢复就行,只不过慢点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