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60开机看到LOGO立马黑屏!!换显卡无果!!!求助

楼主(2017-08-20):
联想Y460开机看到LOGO立马黑屏!!换显卡无果!!!求助

接到一台Y460开机显示Lenovo  立马黑屏 电流无变化 但是没有关机

网友:
看看屏接口的电压有没有变化?

网友:
                           用集显试试看看  可以断开

网友:
修屏供电和亮度电路

网友:
屏电路问题  看有没有屏电压。。。。。。。。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是不是不充电,电池没电啊,修到好多华硕的集成电池的就是这种问题

网友:
有没有换张屏幕试过啊,,如果屏有试过,那就查屏供电

网友:
测试屏供电电路和屏开启电路。

网友:
直接用集显 试下,或者外接显示器看看。

网友:
这机器  问题真心多   搞过几台  伤害得心

网友:
不知是黑屏还是暗屏呀,这种可能是上屏供电的元器件性能不良了

网友:
y460一般我都叫改集成的了

网友:
换屏线和屏试试 吧

网友:
确定 是黑还是 暗   测量下屏供电

网友:
这个好像屏线接口有转换芯片可以查下

网友:
问题描述不清楚,最简单有屏就换了试一试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显卡有问题啊!看看学习学习!

网友:
断开显卡供电 改集成的 应该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