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5521 没有B+_BIAS

楼主(2017-08-20):
板号la-9104p 机器开机0.29 侧电压1.5v没有 1.8v没有 UZ1和uv35 4脚没有B+_BIAS 查了半天
愣是没找到源头 最后吧qz14脚连到UZ14脚亮机 就是想问问大神们怎么找B+_BIAS 源头没发现有断线的地方
板号
DELL

网友:
如果是连B+,直接飞线

网友:
如果是连B+,直接飞线,,,,,,,,,,,,,,,,,,

网友:
嗯 直接飞线开机了 蓝屏7e 醉了

网友:
禁用显卡
可以进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