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50-70M不亮

楼主(2017-08-20):
联想G50-70M能触发不亮,电流卡在0.2A。刷了几个BIOS   没用就把主板拆出来测量,,发现显卡旁边2个电感没有电压。。有图。MOS 上管D极有  19V  G极   S极   都没电压。其他电感供电正常。。求大神帮忙。。。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个板子  没有修出来..直接找个换板吧..不是BIOS问题..有可能是EC坏了..这个EC我看了下是带程序的..就没有弄了

网友:
你0.2A估计CPU电压也没有起来吧,找地图一步一步查吧!

网友:
这个EC我看了下是带程序的~~~~~~~~~~~~~~~~~~~~~~~~~~~~~

网友:
而且这个ec芯片假货也多  我在腾胜买了两个都刷不上去   原装的还可以刷

网友:
不用看了 死板一片  U坏了  去交换吧

网友:
CPU没有供电肯定是查这个问题。找一下有没有图纸

网友:
转换电压查查看,应该cpu电和 显卡电压都没出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