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超薄本版号LA-A921电流0.013不能开机

楼主(2017-08-20):
  接到手机子故鄣现像是插上电流表电流0.013A,开机不能触发,电感无电压。第二测公共点pR303无电压,测PQ303S极pQ301s无电压,pQ301极也无电压,pQ301是N型管这脚电应为高才能导通,此脚电压是由充电芯片pu301送来的,那就查一下pu301的工作条件,当测vcc 20脚时电压为0,对阻值无为0,pR309另一端有电压18.5v,有烧过黑的痕迹阻值无穷大,分折为pu301BQ24715和pR309烧坏。找到新的换上插电待机电流0.008,开机正常维修ok。

网友A:
不错不错,现在的新机问题真是麻烦,这要是没有图纸,改怎么修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错不错,现在的新机问题真是麻烦,这要是没有图纸,改怎么修啊

现在新款的机子看故障的。要故障是电压的还好可以看芯片的PDF来修,要是出现信号问题就基本很难修了只能看经验修修不行只能拿到宝宝交换了

网友:
没图也能修啊,强大、。。。。。

网友:
应该在备份个bios

网友:
备份的开机也很慢  没什么用

网友:
要是出现信号问题就基本很难修了只能看经验修修

网友:
现在新款的机子看故障的。要故障是电压的还好可以看芯片的PDF来修

网友:
不错不错,现在的新机问题真是麻烦,这要是没有图纸,改怎么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