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E1-572G LA-9531P不过内存开机0.6A偷懒挣钱附带图纸 点位 bios一条龙

楼主(2017-08-20):
快下班时间来一个客户,说是机子进水,ACER E1-572G独显i5板载CPU,待机正常开机电流0.6A不跳变(单板) 测试各个大电感电压正常,为了节省时间没再多测,先刷BIOS,一连刷了3个故障不变,其中发现一个问题,此机有时开机0.25-0.35-0.25,换个内存槽位又是0.6A,换新内存一直是0.6A,先测试内存条件,除了没有内存复位其他正常, 方便大家测量,对30脚是复位,次复位是CPU发出的就不发图了,都知道CPU要检测到内存供电管理的GP, RT8207M(J7=FE 备注是以后方便大家不用去找J7=是什么型号的)的10脚PG延迟发出,延迟时间长肯定是不正常的,由于示波器坏了很久都没用过了,只是检测了8207的一些条件都正常,换了一个新的还是一样,客户又在背后一直冒烟,我就偷了个懒,看下图 R184的1脚1.35v,2脚0v,直接去掉R184换了个0欧电阻,通电亮机,测试一切正常。
以下附上图纸 点位图 点位工具 Bios 附件看2楼补上了

ACER E1-572G 板号 LA-9531P REV 1.0 a修改秒亮bios 点位.rar

E1-572G板号V5WE2 LA-9531P REV 修改通用秒亮bios.rar

网友:
E1-572G板号V5WE2 LA-9531P REV

网友:
不知道怎么的有两个附件没传上2楼补上了,2楼发的的BIOS和看点位图的工具,1楼的附件是图纸和点位图再次更正下

网友:
470换个0欧的就好了吗?是不是这个电容这边有微短导致的啊

网友:
这个电容这边有微短导致的吧~~~~~~~~~~~~~~~~~~~~~~~~

网友:
这必须加分啊   这耐心没谁了 换我要修的怀疑人生。。

网友:
PG延迟发出是什么鬼哦,用万用表能测出来吗,

网友:
L楼主下载了不行  不跑码,我的跑0.6一直来回跳

网友(2018-06-29):
楼主是怎么不用示波器就测出PG延时时间长的,能解释下吗。。。很好奇!

网友:
是不是这个电容这边有微短导致的啊

网友:
时序 不是 这样的 吧           DRAMRST

网友:
一直找掉电原因,可以彻底解决掉电吗?

网友(2021-11-24):
卧槽470的换成0的不应该吧

网友(2022-01-22):
今天修了台这种机器,借鉴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