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nm-a361 ec 刷写方法

楼主(2017-08-20):
求助 哪位大神知道 版号 nm-a361   ec型号IT8586E  用rt809f编程器的刷写方法

网友:
有知道的吗 在线等  急 客户没走  谢谢啦

网友:
809F需要PEB 转接座  809H不需要  好像是

网友:
如果不用转接座呢  以前看见过飞线的 就是飞到ec芯片上  现在是不知道应该往哪个脚上飞

网友:
这必须加分啊   这耐心没谁了 换我要修的怀疑人生。。

网友:
同求 有会的大神没啊  我这也有一个

网友:
就是正常刷不了 还是你不会  说清楚点好不好

网友:
这个好像要用RT809H ,还要买个座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