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Y481C 开机困难,关机容易。

楼主(2017-08-20):
新接一台华硕Y481C  版号X450CC Rev2.1 开机很难,一定要按开关几十次才能开机,开机以后一切正常,再按开机键能轻松关机。关机后再开机就必须按几十下才能再次开机,排除开关键以及休眠芯片。 BIOS 已刷故障依旧。求给思路! 故障已解决是EC的问题,更换新的IT8517E 故障解决。谢谢大家的回复。

网友A:
我手里有台ASUS  一样的故障   准备明天开始修  可以交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手里有台ASUS  一样的故障   准备明天开始修  可以交流

型号也一样?这机器的IO 是 IT8517E   找不到PDF  不知道带不带程序。

网友B:
检查开关排线是否断裂 不良。 8517 不带程序  可以放心更换。 PDF可以参照K42JR的EC 对不加电来说 定义基本一样。何况有点位

网友:
引用 网友B:
检查开关排线是否断裂 不良。 8517 不带程序  可以放心更换。 PDF可以参照K42JR的EC 对不加电来说 定义基本 ...

排线正常的,按开关EC125脚跳变正常,再说如果排线不好,关机不可能如此轻松。

网友C:
用表笔 触发 也是一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用表笔 触发 也是一样吗

是的,拔掉排线,直接在主板上触碰也是不开的。

网友:
此机已修复,更换EC IT8517E  故障排除。

网友:
这必须加分啊   这耐心没谁了 换我要修的怀疑人生。。

网友:
机器已修复,就是不知道如何从求助中更改为已解决呢。

网友:
难道是信号不良吗,要那么多次,这个情况还没遇到过

网友:
学习了,以后遇到可以借鉴。感谢楼主 !!!!!!!!!!!!!!!!!!

网友:
和我一样,维修的处理了一遍,想会动开机条件的e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