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3459工厂BIOS

楼主(2017-08-20):
板号:14236-1 我找了一下,论坛里面有16M的但是我这个机器是8M和4M在,别的都没说清楚不知道是备份还是合成的,所以自己10买的,自己试过了,可以用
第一次开机会掉电,如果有小电池,以后就正常了,DELL都这样的,

网友A:
下载试试,我的是放电后亮机慢

网友B(2018-01-24):
下载留着备用了,感谢!希望是好用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载留着备用了,感谢!希望是好用的啊!

这个不用下来备用,等你用得到了再来下,可以节约下载分

网友C:
下载两个都刷上,不触发  最后刷这个好了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28994-1-1.html

网友(2018-04-12):
实测这个BIOS是坏的,我的也是一个8M一个4M,两个一起刷都不行,电流只上到0.2几

网友(2018-05-30):
引用 网友C:
下载两个都刷上,不触发  最后刷这个好了http://www.chinafix.com/thread-1028994-1-1.html

  我试了都不行 怎么回事

网友:
自己亲自测试 还是不行 我的是3559 版号一样 6带CPU的独立 4  开机到0.09不动了

网友(2018-07-09):
我两个都 刷了没以前电流上的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载试试,我的是放电后亮机慢

放电后亮机慢是正常的

网友(2018-12-19):
我下了也不行,不开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