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00s 过内存不出集显维修 裸板电流0.86

楼主(2017-08-20):
今天店里收到一台g400s   客户说是开机没显示   接过笔记本开机一看 确实可以开机没显示   拆电池接数控电源 电流1.01 拆内存 0.9 看样子应该过内存了 跟客户报价260大洋 客户同意修 开单打发客户走了 果断拆机  拆完裸板点一下 电流0.86  拔内存电流0.8  按流程先刷bios  不急 先到论坛逛逛  嘿嘿  大致看了下  这个机子bios坏的多 心里有底了   找了个靠谱的bios刷了  开机  尼玛   还是一样  后来又找了几个bios 试了还是一样  心想看来没那么简单  只能老实按标准流程来了  先查供电 一个一个测  发现就集显供电没有  按照时序,当CPU收到PROCPWRGD后,CPU发出SVID信号给pu901开启CPU供电,CPU供电正常后开始跑码,在跑码过了内存以后,CPU再次发出SVID信号开启集显供电 没有示波器 不知道有没过内存 根据电流经验应该是过了 内存 那为什么还不出集显供电呢  先不管   下个图 先查内存的工作条件  经过测量,、发现内存的复位没有,内存的复位是由CPU给的  要检测到内存才会发出复位  打了下内存槽的对地值 没发现问题 在测CPU的内存模块 时候发现SM_DRAMPWROK只有0.几v (忘了)正常应该1.5V这个信号在u1第4脚测到的见下图

网友:
测r30  发现+1.5V_CPU_VDDQ  没电压

网友:
查 来源   u3 转过来u3  g级只有1.2v  +vsb 正常换了r56 1.5v   出来了 果断开机测试  电流到1.05了 还是不亮  尼玛

网友:
在测 集显还是没供电 。。  此时观察到 待机电流 0.03 偏高  测  待机3.3电感pl402对地64  偏低  果断烧鸡  发现 u1  发烫  在料板拆个  一样的门电路  上机  亮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