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K42JE

楼主(2017-08-20):
品牌:华硕  板号:K42JR REV.4.0 内存板号:K42JE   开机进系统滚动条掉电,拆机,客人风扇口很多尘,而且风扇坏,更换显卡,处理风扇,开机还是滚动条掉电,刷过很多BIOS,要不不亮,要不还是掉电,其中一个BIOS刷后滚动条不掉电,但进不了桌面,灰屏。。。。怀疑显卡 。

无奈,断掉显卡供电机器开机不显,只有老实的焊回电感,这次显示了,而且顺利进系统,反复测试多次,都正常。

现奉上此机原BIOS给大家
华硕 K42JR

网友A:
现在同意换显卡的客户已不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同意换显卡的客户已不多了。

关键都不是显卡问题,居然是2个电感引起的,想不通。。。可能温度高引起2个电感虚焊吧,大电流时不行

网友:
这个要多测试才行,害怕会返修啊

网友:
第一次听说大电感会虚焊的,还是学习了

网友:
大电感虚焊?很少碰到这种情况。

网友:
焊电感解决...  厉害了 楼主  还真没遇到过这样的..

网友:
到现在还真没修过这个电感虚焊的额

网友:
关键都不是显卡问题,居然是2个电感引起的,想不通。。。可能温度高引起2个电感虚焊吧,

网友:
这机器BIOS要刷原厂的,不然会风扇狂转

网友:
电感会虚焊的有修过  一般都是老机  或者摔过的才会这样,

网友B:
额   测试了几天啊  真的稳了吗。。。。。。。

网友C:
还有电感引起这问题的 ,很少见

网友D:
你是怎么怀疑显卡的。这都被你差到是显卡,

网友D:
电感,说出,你是怎么怀疑电感有问题。

网友:
楼主你修的机器太神奇了,就怕返修

网友: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大电感会虚焊的,还是学习了。

网友A:
我把大电感拆出来看过。就一块厚铜皮。外包磁性材料。

网友E:
电感也会虚汗?好少见,现在稳定了不

网友F:
居然 电感 爆头。。。 不可思议

网友G:
不知道是什么出了问题?  难道是电感吗

网友H:
是刷了BIOS好的嘛。还是大电感虚焊造成的。

网友I:
想不通。。。可能温度高引起2个电感虚焊吧,大电流时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H:
是刷了BIOS好的嘛。还是大电感虚焊造成的。

                                           电感

网友:
引用 网友I:
想不通。。。可能温度高引起2个电感虚焊吧,大电流时不行

                                 我也是想不通,无意发现的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是什么出了问题?  难道是电感吗

                                                   电感引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居然 电感 爆头。。。 不可思议

                              我都搞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感也会虚汗?好少见,现在稳定了不

   机器现在很稳定,这都几个小时了,一切正常

网友:
引用 网友B:
额   测试了几天啊  真的稳了吗。。。。。。。

客人一拿过来就掉电,已经测试了几个小时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还有电感引起这问题的 ,很少见

确实很少见,我第一次,不过我遇到过电感引起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是怎么怀疑显卡的。这都被你差到是显卡,

是因为我刷BIOS,刷到一个BIOS进滚动条不掉电了,但进不了桌面,这种情况与显卡有关。。

网友:
引用 网友D:
电感,说出,你是怎么怀疑电感有问题。

电感是无意间。。我想看下是不是显卡引起的,断开电感供电,看集显能不能显,结果是不可以显的。然后焊回去,就这样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把大电感拆出来看过。就一块厚铜皮。外包磁性材料。

应该是温度高,锡氧化,导电不行

网友:
运气真好。我现在有一台不过内存的机器可以请教你吗?主板是HM7的、

网友:
我没看明白,咋修好的,是断电感好的,还是换显卡,还是bios

网友:
lz的意思是这些问题都是电感虚焊了造成的!!!!厉害了。。。

网友:
楼主没换电感吗?

网友:
电感好像不容易坏。电感虚焊卡机也第一次听说,从来没有想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