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奇葩故障:联想B470单用电池不识别硬盘,逗比维修。

楼主(2017-08-20):
  晚上9点10分正准备关门睡觉的时候,一个小美女抱着一台笔记本匆匆走进店里:师傅,快帮我看看这笔记本有时可以用,有时不可以用。一看来了个美女,立马关掉游戏:好的,拿来我看看。我一脸无奈的回头看着老婆说:要不你先上楼睡吧,我修好就上来。
  好了 ,好戏开场。我拿过来开机一看是检测不到硬盘,反复拔插后依然发现不了,于是换个硬盘依然是一样 ,发现硬盘有转动心想电压应该没问题,然后全部拆开后发现除了供电还有两组信号,打了下对地阻值没发现什么问题。量了硬盘接口的3.3V 5V供电都正常,插上硬盘试试电压也正常,信号不怎么好测量正想换掉17 18脚的耦合电容看看,却发现屏幕上面已经进系统了,什么都还没弄,逗我呢,没拆机的时候作死弄你不来。反复测试几次发现都可以检测到硬盘就装了起来,结果装起来又不行了,这会儿用的是电池,这才发现是用电池的时候发现不了硬盘,外接适配器可以,适配器+电池同时用也可以。

于是拆开单用电池的时候量了下,发现硬盘的5V供电只有4.3几伏

硬盘5V供电来自5V_S0,是通过U3604后继转换而来
而奇怪的是同样是一个控制信号来的3.3v后继 1.5V后继都正常,量了下控制级电压用适配器的时候为9V多,用电池的时候是6V

咋看一下好像没什么毛病似的,没错啊用电池的时候12V分压后控制级是6V多,用适配器19V分压后是9V,是的,没毛病,哪里不对劲?之前貌似修到过这控制级的电压是19V啊?再仔细看Q3604这里

测量Q3604DS级都是9V多,这么说的话那这个R36202脚应该是对地后与R3619产生分压了,仔细测量发现Q3605的第5脚上电之后居然还是高电平,看图纸原理的话上电之后PM_SLP_S3#为高电平,Q3603 DS级导通,PM_SLP_S3为低电平,Q360534脚不导通,不应该分压才对,换掉Q3603之后一切问题解决,RUN_BLABLE正常应该为19V才是正常的。
  再返回之前的问题,之所以用电池硬盘用不了,是因为5V后继电压过低,过低的原因是导通U3604的控制电压被分压了,而之所以用适配器能正常是因为控制级分压之后为9V多,而用电池的时候被分压之后只有6V,不能满足U3604的导通条件,所以5V后继电压不正常,而后继3.3V   1.5V能正常的原因,我想是3.3V和1.5V电压低一些,6V控制已经能满足导通条件了,如有不对请大神补充。
好了,问题终于解决了,修了两个多小时,问题看起来蛮简单,因为是晚上了,满脑袋不知道都想的什么,心思放不到维修思路上面来,所以修了这么久。晚上11点多了,这个美女还蛮有耐心一直坐在旁边玩手机等我修好,说是一定要等我修好,好吧,你赢了,这下终于可以交差了,拿走吧,我也要关门陪老婆睡觉觉去了。
晚上修的太晚了,所以没发帖(主要是要去睡觉了),趁着中午没人来,吃饭和午休的时间占用了来发帖,匆匆忙忙,写的不好,大神飘过。主要是来赚的分的,各位整出您的发财手帮我加点分吧,谢谢谢谢。。。

网友A:
如果是白天的话楼主早应该妙杀了吧,    主要晚上,还有美女这是重点,要圈起来……

网友:
分析的很仔细。对您的敬仰如同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

网友B:
这必须加分啊   这耐心没谁了 换我要修的怀疑人生。。

网友C:
楼主发福利了怎么不上图哈哈哈 美女图。

网友:
楼主真是辛苦啊!10点还在修机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白天的话楼主早应该妙杀了吧,    主要晚上,还有美女这是重点,要圈起来……

同道中人啊,主要是白天修了一天头昏脑涨的,晚上就变得不好使了,像个问题要墨迹半天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必须加分啊   这耐心没谁了 换我要修的怀疑人生。。

光回复,没见你加分呢,兄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发福利了怎么不上图哈哈哈 美女图。

那你猜猜这照片是谁帮我拍的

网友:
遇过一台这样折机器,是SONY的,也是像楼主的机器一样现像,用电池不认硬盘,有电源可以,查为5V后级开启MOS管开启电压不足,导至5V没完全开启

网友:
老司机啊   思路很清晰 啊  这种问比较奇葩  少见

网友:
楼主分析的挺到位的,加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同道中人啊,主要是白天修了一天头昏脑涨的,晚上就变得不好使了,像个问题要墨迹半天

机子、美女和老婆,只用了三分之一的功力把疑难杂症的机子修好了,不错!

网友:
楼主好牛B。助焊膏不怎么样。哈哈。

网友E:
客户再旁边看着维修,楼主报价多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客户再旁边看着维修,楼主报价多少啊?

因为修的时候美女在旁边帮忙拍照,报价220,给还价到180,因为工程复杂,美女答应200元。

网友:
楼主好技术,分析的也很到位,学习了,看来论坛里还是有不少大神的

网友(2024-06-29):
技术不错!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主板分析好评,小美女无图差评

网友:
好老的机器 没有维修意义了 感觉

网友:
来自: 湖南长沙
分析到位,图文并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