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820 如何知道EDP信号是否正常输出

楼主(2017-08-20):
接了台HP 820 板号:6050A2635701-MB-A02 原故障开机就白屏,没有屏代换。因为修的比较少所以对EDP了解不多 此机器外接是正常的,4代U集成南桥,北桥,显卡,CPU一体
BIOS程序已经刷过,故障还是一样白屏,屏线全部测量没有发现问题,屏正常有供电3.3V到屏,屏上DC/DC的各电压均正常
屏型号是LP125WF2,接口信号与图上一致,现在开机是白屏,因为没有屏试机,所以只能救助论坛高手了。本人的疑问是EDP信号是不是主设备必须认出从设备才会发出视频信号?有高手了解EDP的请帮忙解释一下。

网友:
edp还没有修到过,找个屏幕代换下最好了

网友:
已经换屏解决了,看来得升级下EDP屏的技术了

网友:
还是备多一两张屏方便判断故障,,,,,,,,

网友:
白屏故障要么是显卡故障或者是屏故障,LVDS也要查

网友:
现在有好多修主板的案例有没以有高手会修屏幕的,多发点资料大家学习学习。。。

网友(2021-10-29):
兄弟 帮忙发一个图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