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触发

楼主(2017-08-20):
七彩虹cf-af5-mx不触发,,io是nct-55320,,测得29,30脚3.3  5v,,,待机电源好是3.3v    ,,,开机键有3.5v不知道这个电压对不对,,论坛有的人说是3.3v。有人说是5v,,待机条件都正常,io触发脚电压也有,,为什么不触发,是南桥坏还是io坏呢

网友:
不触发的话,还有晶振也测一下吧

网友:
是我就先换IO,5532 5532D  5577这种IO如果简单测下条件还不能触发的话我都会换来试试,这种IO坏得多

网友:
RSMRST#这个脚呢?????..还有几个待机电压测了没??

网友:
就是啊,RSMRST测一下

网友:
你的老师是怎么教你的。迅维学校那么多老师

网友:
条件没有测完  IO发给桥的上电请求   还有一个AMD主板桥需要一个1.2V的待机供电   就在桥的边上  你测下   这样的板子1.2V待机供电老出问题!

网友:
南桥待机正常吗  待机都正常查触发电路 而且触发电压要触发时有跳变才行

网友:
RTC电路,RSmRST,BAT,单桥的待机对不对。3.3VSB 1.2VSB

网友:
开机键到IO是否有跳变,IO到桥是否有跳变,开机之前是否有RSMRST

网友:
还有好多条件你都没有测量啊。不要那么快判断IO坏还是南桥坏。有可能是电容的小问题。

网友:
RSMRST也查一下

网友:
板子待机条件呢,测了没有?不触发又不代表一定是开机电路出了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了  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有

网友:
有些主板是3.3,如果3.5能触发何必纠结呢

网友:
这板io经常坏,查io到绿线是不是断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