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7a掉电

楼主(2017-08-20):
大神们 出来指点指点,联想E47a掉电 ,电流上到0.9掉电,不知道从何处下手。。。
掉电

网友:
你拔了内存试试 看看掉电不 要是不掉电 刷bios就行

网友:
能到0.9,应该CPU已经是工作了,有示波器的看看内存SMBUS总线波形是否有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