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15-E027TX 板号:daor62mb6e1 rev:e 本地网卡识别不了,,求指点

楼主(2017-08-20):
HP 15-E027TX笔记本    板号:daor62mb6e1 rev:e  故障:本地网卡无法识别,无线正常,3.3V供电正常 但1.05V刚开机时正常,进系统或过完自检就变成0.7-0.4V之间了,网卡芯片也换新的了,还是不管用,……求思路   附上照片和图纸,图纸论坛多的是,重了望见谅……。求大神指点

网友:
网卡的5V和1.05伏供电正常么     到南桥数据线有断线么     25m晶振起振没

网友:
看看晶振起振了没,,21脚  31脚也量量看吧,这种 能显的机子都很难搞,,看着就怕弄不显了

网友:
实在不行,就只能搞个USB的。

网友:
如果网卡这边查了个遍没问题,就去查查北桥。遇到过

网友A:
查桥间信号了没!!!!!!!!!!!!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桥间信号了没!!!!!!!!!!!!

换桥解决……。换桥解…………换桥解决

网友:
桥引起的网卡不识别 一般还是遇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