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4

楼主(2017-08-20):
昨天接了一台华硕的机子,客户拿过来说在别的地方修过没修好。我一插电,按开关电流表没任何反应。看这款开关是单独的,之前修过很多台华硕开机没反应的,挺多是因为休眠信号不正常导致的。果断把休眠给摘了,还是不行。后来查到是一个103的排阻导致的。换掉就可以了

网友:
换掉的电阻能不能上个图,不然谁知道你换的是那个103排阻?

网友:
什么地方的103排阻?配个图最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