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播捡死鱼-ASUS A550C进水维修实战-超多图杀猫,流量勿进

楼主(2017-08-20):
同事扔我一台ASUS笔记本,说是不开机,我插上电源,发现我的电源没待机电流,或许是我的电流表只有3位,看不出来,按开机键后没反应,感觉可能公共点电路问题。
机器外观看起来还可以,主人对机器保养还算可以

键盘看起来干净的!
来个反面,机器型号是A550c
准备动手修了,发现机器少了一个螺丝,说没有修过你相信吗?不过我没问,一般到我手里的很少没修过的。

卸下后壳,取下硬盘和内存,同时把所有的螺丝去掉

C壳后的时候,居然键盘,鼠标,开机键排线都没接,感觉一股不详的预兆,难道修的很糟糕了?拆开后发现这个板子没有板载内存。

版号是X550c,版本是2.0的,ASUS一般只有点位,没有电路图,个人喜欢电路图,不喜欢点位,自己电脑上找了下,居然没有这个点位,懒得下载,先继续拆。
这个键盘的接口部位都发白了,电池口也不例外。

键盘的软排线也是不例外的
好像屏接口也遭殃了
取下屏线,问题比我想象中的要大条
把整个板子取下,看看背面,cpu的螺丝居然还没动过,难道没修过?背面也没有板载内存的
又看到进水的地方了

Bios被整过了,没洗干净,说没修过也说不过去了。
内存下也有焊接过的痕迹
再看看正面的,这边发霉的痕迹
键盘上市重灾区,电池口也有一层
屏接口已经烧掉了

电源接口有导线,上任维修员留下来的标记
强迫症没办法,洗板水,530都用上,清理键盘口,有些好像洗不干净
屏接口虽然烧掉了,但是也要洗干净

板子清洗干净后开始测量了,先测量公共点二极体值,没短
反向测量公共点,无穷大,说明公共点没有多大问题。
测量桥供电的二极体值-没短路
这个应该是显卡部分的,也没有短路

这个这么小,先不理会
Cpu的二极体值也这么小,先不理会
这个应该是待机部分的,正常
还是待机部分,也正常
到底是短路吗?才0.001,短接我的表笔,这回事0.000了,上面的二极体值小应该没有短路
目检没有发现严重的缺件,掉件,烧毁,准备上电,反正到我手里前已经上过电了,再死一回也不算多,公共点居然出来了
5v待机也有了

3v待机没有,不过很多机器是要按下开关后才有3v,这个先不理会
看看开机排线的,居然有电压,1237脚都有电压的

以往经验,一般在第一脚或者第二脚或者最后一脚是开机,于是短接1脚对地,发现短接时候电流只有0.1A,放手就没有,第二脚也是一样,第七脚还是一样,不详的预感开了,想下个点位图来看看,可是又懒了,试试第三脚,结果电流上去了。
电流停留在0.75不动,不对劲啊

去掉内存后,电流还是0.75,好像没过内存,这个板子没板载内存的,难道内存坏了吗?

换上手里的测机内存,结果电流就嗖嗖的上去了,赶紧搬个显示器测试下,结果亮机了

难道内存挂了?

感觉不大像

好像内存也进水了,可是背面没有进水的痕迹啊,

除了金手指比较脏外,其他的好像没有看到明显的问题的,于是用530清洗干净后在上机测试,亮机了,看来自己多虑了。

这个才是头疼的问题,感觉烧掉3个引脚的

看起来好像是一起的三个脚,估计是供电
在看看屏线这边,也是烧了3个脚

用万用表笔清理干净,并用530清洗下,确认没有短路

把清理好的线插到主板上,然后开机,睁大眼睛,仔细看屏幕,发现屏幕更黑的闪了下,经验告诉我,屏已经显示了。

继续屏线下手,屏线不是全包的,从侧边可以看到有线

扒光他的衣服,看看玩什么花样

脱了一半,没几条线啊

干脆全部脱开,就寥寥几根线,要换屏线还要换主板屏接口,一个没材料,又要找马云家,再一个时间也不允许啊,拖到周一,又要上课了,会应付不来。

发现烧掉部分的123条是在一起,然后空一条再有线

反面确认下,没错就是有空一条的

你不乖,就要修理你,先把你阉割了再说,防止剪错线,留出大概1公分,万一搞死了,可以接回去,剪刀伺候
轻松一秒钟,快乐来显示

想用烙铁烫开3条剪断的线,结果这货居然是耐温材料做的,只好上斜口钳拨开线头,然后用万用表测量下是不是连在一起的
我不喜欢把裸露的线头拨开很长,一般就2mm以内,可是太难测量了,干脆上锡,直接焊接到万用表的表笔上测试,确认三条线都是连接在一起的
找个热缩管把他们3个安顿好,都焊接在一起

再找条线把这三条线延长
套上热缩管绝缘

留的线别太短了

把线焊接在这里是可以的,但是并不是很好焊接,得另外想办法,上电测量下,居然有19v,这货是公共点出来了,给背光供电的
找啊找,发现旁边就有一个焊点就是公共点了

插好屏线,焊好这个飞线,准备上电
等等,没有做绝缘,就上电,找死啊!找个气泡垫垫上。
开机试试下

胜利已经在招手了
直接进bios

插好喇叭线,装上主板,固定好螺丝,焊上飞线

防止飞线碰到别的地方引起短路,用高温胶纸粘好
键盘接口的石墨不敢清洗,只用小毛刷把灰层清理干净

插好键盘线,鼠标线,开机线,装上C壳,一路进系统,键盘鼠标居然还能用呢
等等,高兴得太早了,没有声音,我记得喇叭线有插上的,拿出耳机测试下,声音正常,难道我没插好或者喇叭坏了?

拆开检查下
用万用表测量下,发现不通,看来喇叭坏了
坑的是,两个喇叭都坏了
再看看喇叭,膜都坏了,线圈也都跑出来了,时间不允许了,就先修到这边,让客户自己换对音箱或者耳机线应付下,装机,这个任务完成。
后记:修这个机器,我居然没看图纸,居然没用示波器抓波,经验很重要,但是有时候也会让你走弯路,开机脚的判断上,足足让我想了10分钟。

网友:
请无视最后一张图,怎么编辑都去不掉

网友:
多图秒杀啊。华硕阿林老师电路图要去哪里找?

网友:
阿林老师厉害,无图无点位一样修啊,学习了

网友:
bucuo 不错。。。 猛! 看起来都烧的 发黑了。。 居然都是皮肤伤

网友:
进水问题多哦     修起来太要时间了

网友:
我居然一字不差,一图不剩的看完了。哈哈哈哈

网友:
屏居然没烧..............捡的................

网友:
不错,无图无点位一样修啊,学习了

网友:
厉害了我的哥,水土都不服,就服你

网友:
神一般的修复 神一般的编辑 神一般的发图

网友:
阿林老师实战经验丰富啊,膜拜!!!

网友:
看起来都烧的 发黑了。。 居然都是皮肤伤,算捡到啦

网友:
我现在对华硕的进水头和大短机都头疼

网友:
就怕那种进水过几天的 全部腐蚀的好厉害的

网友:
非常細心, 學習了.......................謝謝

网友:
所有的内存颗粒直接拆了,插内存也能亮吗?我想问,这个机器是不是好多都是内存颗粒短的?

网友:
只有我一个人看得出这个内存原本不是这个机器上的吗?这是海尔拆机的内存,至于是不是上家没修起来换了内存只有上家才知道!

网友:
佩服师傅思路清晰,判断准确,并且不用图纸喝点位图!让我羡慕!

网友:
这图也太多了吧 分肯定加不少

网友:
真是老江湖啊,要是我的话估计直接POSS掉了,换 板我都要考虑一下屏坏了没。。。。

网友:
客户的话永远别信,说没修过那都是扯淡,我就呵呵,你这个进水满牛叉,还被你修好了,可以呀

网友:
阿林老师 发个帖子都是教科书般的 学习学习

网友:
好帖子必须加分

网友:
非常直观明瞭的版书式的讲解,非常感谢楼主的用心,加分!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论坛一年的发图量,你个人点了百分之50

网友:
厉害了 学到了

网友:
开机脚的位置不是可以直接用万用表的二极体值档直接划?这样用镊子短接不怕烧短路? 版主一修哥技术也是菜啊!!版主经验丰富啊!

网友:
版主还是牛B,贴子写的好仔细。

网友:
开机一般打二极管档位,红表笔接地,黑表笔去触发

网友:
应该是坏之前修过的。连大神都没有图纸我们还怎么有呢?

网友:
我擦 进水那么严重 怎么不放弃啊 再说这主板不贵哦

网友:
屏没有坏, 算好的了

网友:
图文并茂,修的多了,楼主也能开始忙修了,技术精湛

网友:
写的太棒了 !!!!!!!!!!!!!!!!!!!!!!!

网友(2017-10-07):
阿林老师的贴,经久耐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