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英特尔主板 有复位不跑码 蛋疼啊

楼主(2017-08-20):
型号是什么D865GLC 后面还有一大串  这种问题一般应该刷bios但是我想问一下啊 能不能 量出来哪里有问题呢  求高手解答  比如bios有问题怎么测量

网友:
865G的主板 还修来干嘛,直接扔料板堆算了

网友:
有复位不跑码..先刷下BIOS试试......865主板CPU座子是不是容易虚焊??

网友:
这个主板是很老的主板了,很多不跑码的都是座子有问题,座子空焊,手压有惊喜

网友:
怀疑BIOS问题,最简单的办法就刷一下BIOS程序

网友:
865的主板,这么老的,不用说桥挂了。

网友:
有复位不走码的问题很多,如果你确实不知道怎么办,我建议你还是系统学习下主板维修。

网友:
没必要修了,特别 是品牌原装板,根本就找不到图纸,修起来就更费劲了,又这么老了,实在拿不定,就替换法,觉得BIOS有问题,就刷呗、没有捷径走

网友:
按  供电  时钟   复位  的方法去修!!!

网友:
兄弟 建议你学习下再问  这样还不如百度来得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