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05开机不显示,版号LA-991P

楼主(2017-08-20):
机子来时不触发,放了放电能开机了,待机有点高0.07,电流停在0.49不动,量了量各路电压都正常,不知道怎么办了,求各位大神指导。
不触发

网友:
这个电流CPU都没过吧???

网友:
什么机型 待机看着偏高 待机情况下测一下待机电压 或者摸摸是不是哪里又发糖

网友:
学习学习学习嘻嘻嘻嘻嘻嘻学习学习学习嘻嘻嘻嘻嘻嘻

网友:
如果待机偏高那应该是有短路,如果你不怎么会修机的话,你可以拆机以后先摸一下全板有没有哪个芯片发烫,

网友:
测量完供电就测量一下时钟和复位吧

网友:
电路 桥 显卡 查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