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50 NM-A252开机报警。不显示

楼主(2017-08-20):
这两天收到一台T450开机报警,以前刷BIOS就好  这次刷一下BIOS有时能好,之后不显了,一直怀疑是。下了论坛所有的BIOS都试了一下  有些确实不显  有些就刚刷一次可以显示。之后不再显示了。  没办法拆主板出来。试机器  可以显示了。仔细观察了主板没有看到进水  氧化等现象。靠装起来又不显了------看到是这个情况。本人马上高兴起来了, 每装一颗螺丝 试一下机器,每连一个接口线试一次。终于被我试出来触摸板引起开机报警,不亮机。
拆出来一看一个螺丝扣又点腐蚀。这下我就放心报价换触摸了。

网友:
哈哈,只有耐心才能修好机器,才能挣钱

网友:
好多外接设备引起的 不加电 加电报警 楼主挺细心 谢楼主分享

网友(2024-11-09):
今天我也修到一台联想T450  板号:NM-A252 REV1.0   独显。。。故障现象:插电待机0.000触发0.156掉回0.000在次触发在次掉电如此反复。。键盘上F1'F4红灯3秒亮灭,FN‘电源绿灯3秒亮灭。没有图像不显示。。。拆机测全板供电有瞬间出来,但是奇怪L33 5V,,,L34 3V待机电压是在触发后才出来的,正常情况下应该是待机时就有。。于是刷新了BIOS  U49 W25Q128FV,,,插电待机0.005,L33 5V--L34 3V待机电压也出来了,,按开机键触发0.556屏幕亮了进系统拷机24小时没有问题故障修复!!!这主板还多了一个待机1.5V电压请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