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乐视50寸电视恢屏,有什么办法确定是屏坏么

楼主(2017-08-20):
乐视50寸电视恢屏,有什么办法确定是屏坏么,原先老妈说看着就灭了,开不了,我插电不通,拆开量电源板烧坏了,我修好了,通电恢屏。能听到声音。别的没动呀,没修过电视不知道这情况是不是屏坏,是不是报费了。
屏坏

网友:
你看看高压信号有没有,有声音没图像一般是背光出问题了

网友:
查查 主板 看供电正常码

网友:
先查看电源板,彻底修好了不?
不要遍地开花。

网友:
找点屏的点下看看不就知道了么,现在电视老多屏坏的

网友:
量供电。。。。。。。。。。。。。。 你是用户?????

网友:
有逻辑板么?? 有就换一张试一下,如果没有就测屏上边板的VGH 20到 35V VGL -6 -8V 有没有电压,

网友:
购买点屏套件 可以确定故障 】

网友:
测一下逻辑板的工作条件咯!

网友:
有声音没图像一般是背光出问题了

网友:
最简单的方法是把逻辑板到屏上的两组软排线轮流断开,当断开那边显示半边图像后说明相对应的屏上有COF损坏

网友:
烧电源板一般不会烧坏屏的吧。看看是不是电源板还有问题,高压部分是不是正常。

网友:
屏应该没有问题吧!你看看背光有没有亮电视机一般用的长灰屏。

网友:
首先确定背光有没还有亮,打开后盖,肉眼就能看出来亮不亮。然后拿手机的手电筒照屏幕,看能不能看到图像,如果能看到图像就证明屏没坏。

网友:
屏坏的可能性大,确实屏坏的方法多的是,1示波器测屏线波型法,2也可用LVDS转VGA去测,3点屏想对来说较麻烦,点屏要查屏参,相当讨厌

网友:
逻辑板可能坏了,你要是不是专业修的,就买板子44吧

网友(2017-09-19):
先检查主板到逻辑板的12V有没有,

网友:
确定电源板修好了吗?输出电压正常吗?其实我觉得最应该的是上一张故障时的屏幕图像,这样大家会更好帮你判断故障。

网友:
是不是背光没有亮,有可能还是电源板故障

网友:
驱动板输出LVDS是否全正常,断电侧对地阻值,然后看看平保险有供电、有再看这几电压 有VGH VGL VDD VDA,测灰阶芯片供电。

网友:
屏得有供电才能工作 。。。。。。。。。。。。

网友:
我先的号怎么也登不上了,还不能用原名字,化了2元钱购买了一个激活码,才有了一个新的号,现在多回几个人,只想挣点积分下载东西。没办法急要。

网友:
先用通用板测试一下啊看是不是屏问题

网友:
也有可能驱动板坏了 想想拆装是不是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可以用把灯条拆下来,用万用表一个灯珠一个灯珠的测,看哪个不亮,这种方法可以判断灯条是否损坏

网友:
逻辑板和相关供电部分!!!!!

网友:
有声音只有屏不亮。估计屏的电路和灯光问题。如果是电源板坏在先,考虑电源板往led方向的电路。

网友(2017-10-19):
能点亮说明屏,高压板,基本上没问题,还是检查一下逻辑板供电

网友:
感觉应该是屏的背光没有起来吧,你可以测一测屏的背光是不是正常

网友:
黑屏跟灰屏是两个故障表现,前一个是背光,后一个是玻璃工作不正常,最好先测一下逻辑板的输入输出各路电压,电压基本正常 的话,没设备你是修不了的,但电源坏一般不会烧屏电路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