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E1-572G。不触发,不过内存,0.2A

楼主(2017-08-20):
板号:LA-9531P
ACER。E1-572G。不触发,不过内存,0.2A左右
刷BIOS.无果
测量发现1.05V电感。只有0.35V

测量PU601芯片各脚对地值,没发现异常
PIN1:EN=开启电压3.3V,正常
PIN5:LDO=0.6V,异常
PIN6:BS=自举升压0.6V,异常,由于自举升压是由芯片内部产生的LDO线性电压转换来的,LDO异常在先,所以先不管这个电压
=================================================================================
由于LDO是芯片自己产生的,并不用于外部电路,PIN5只是用于测试
维修到此,果断定芯片,
然而,,,,大家可能猜到了,
然并卵
芯片换上去后,待机0.35A。。。。。芯片滚烫
明明开启也有了,
供电也正常
就该出LDO的呀,,,,,
断电,测每个脚对地值,
通电,测每个脚电压值,
测了几遍,也没头绪
突然想想,把芯片取了再看看呢(取了芯片,千万不要通电!否则后果很严重)
取下PU601
PIN1.2.3.4.5。。。。测到这里,发现对地值500左右,还是没毛病啊?!!!各位
但是我还是相信自己,一般LDO为5V。(如果拿不准,用个3V来烧也行),就用5V烧机大法来烧!!
果然有异常,电流1.8A。。。。芯片周围都是滚烫,,,,一个一个电容取吧,(其实这里我们多推理一下,就不用走弯路了——既然LDO对外没电路,只有一个电容,那就取掉这个电容试试!),直到取掉PC601,也就是PIN5,LDO的电容,电流就没了。。。
==================================================================================

到此结束!线性LDO电容漏电。。。草
一上午时间啊。
附上X宝买的BIOS。和图纸。(图纸,老板都没要我钱,经常买了,,,)
打包下载,节约分,帮忙加加分吧!!谢谢

网友A:
我也碰到过 换个线行电压的电容好的

网友B:
楼主思路清晰,维修不易啊。加分了。。

网友C:
学习了,以后遇到可以借鉴。感谢楼主 !!!!!!!!!!!!!!!!!!

网友:
楼主思路清晰,图文并茂,很好的帖子

网友D:
每次怀疑CPU坏了,这次还是查查电容问题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每次怀疑CPU坏了,这次还是查查电容问题吧

哈哈,,,,我也是这样想的。刚开始,看到这样就不想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碰到过 换个线行电压的电容好的

你也是这个机器吗?还是其他 机器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思路清晰,维修不易啊。加分了。。

谢谢了!也给你加分了。求相互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以后遇到可以借鉴。感谢楼主 !!!!!!!!!!!!!!!!!!

如果学习了,就相互加分吧。谢谢

网友:
               修机器还是要细心。。。。

网友:
你这是碰到检钱的机器啦········

网友E:
说捡钱的什么心态..楼主技术明明很厉害,至少我搞不定,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说捡钱的什么心态..楼主技术明明很厉害,至少我搞不定,哈哈哈

谢谢
很厉害倒说不上,只能说一般吧
但是也不至于是捡钱吧
还有,哪个机器不是修出来之后,都很简单?

网友F:
就应该电容坏引起的问题啊!这个问题是很不好查 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F:
就应该电容坏引起的问题啊!这个问题是很不好查 的啊!

关键是电容没全坏,对地值有500多。。。。如果电容短路了。就简单了

网友:
还真细心,不错,也有耐心。。。。。。

网友(2020-06-06):
我看到  -75xx   那些宏基的机器就头疼,BIOS经常出问题。每次搞的很头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