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K650D报警掉电新发现

楼主(2017-08-20):
维修一台神舟战神K650D笔记本,板号是W650SC,
故障是启用独显报警掉电,该机是独显集显智能切换的,只是开个网页或者放音乐是没问题的,一旦运行大点的程序特别是运行3D游戏就会报警掉电,论坛一搜,说是通病,要么独立显卡供电,要么6MOSPQ58PQ1PQ23不良,经检测独显供电正常,PQ58PQ1PQ23也换了,还是要报警掉电,伴随风扇狂转,指示灯闪烁。几经周折,还是发现了故障,原来是独显和PCH之间的SMB总线问题,也是通过6脚MOS管连接的,干脆把6脚MOS管取了,1脚和6脚相连,3脚和4脚相连,故障解决

总结:这类机器只要独显出现问题都会报警掉电,不管是供电,还是总线,还是显卡本身不良,还是虚焊,只要出现这种现象,一定是独显出现了问题

还是那句话,觉得有用请加分哦

网友:
学习了 谢分享

回音哥 -1 -1 老司机!双击666+关注.....

网友:
回复一下 给楼主加一下分回复一下 给楼主加一下分

回音哥 -1 -1 对您的敬仰如同黄河泛滥,一发不可收拾

网友:
不用找两个场馆的控制看看。。。。

网友:
这个也是通病了

网友:
战神 显卡也坏啊  学习了

网友A:
蓝天的这个双Nmos管坏已经是通病了,去年修这个型号的机器时,论坛各种找不到资料,愁死我了。

网友:
可能是蓝天采购这批管子都有问题吧?有通病就好啊!

网友:
帖子写的很详细,谢谢楼主分享的经验,在此学习了

网友B:
你的是拆了这6脚管子好的吗 ?

网友:
帖子写的很详细,谢谢楼主分享的经验,在此学习了 ```````````

网友:
修过几台都是大短路,要不就是没有待机

网友:
厉害厉害       这个都能查得到

网友:
好帖子  谢谢楼主分享 下次遇到这样的机器就 知道怎么搞了

网友:
很好的经验 收藏了谢啦!!☆⌒(*^-゜)vLZ

网友:
最近修战神的最多,最近两个礼拜有4台了,配置高,便宜无好货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刚好手上有一天这样的机器掉电的。等会试试看看是不是这个故障呢。用不了多久就会掉电。

网友:
去看碰到类似主板,怀疑是显卡问题,没有大干交换主板去了,还是要加分

网友:
神州的机器也是毛病多多,,没修过几台。

网友:
楼主能详细点描素怎么找到这个故障点的。

网友:
这个机器 之前修过 弄死人啊

网友:
现在显卡旁边电路很多设计就点不好。时间一旦过去给显卡长久了就跟楼主一样的6脚管子很容易出问题都是点源没转供电给显卡。导致显卡供电不足 出现蓝屏 掉电 死机 档logo 独立无法识别 等等情况

网友:
不错,思路很清晰啊,厉害 学习了

网友:
遇到过,但是没修好,下次遇到再试试。

网友:
这个机器有修到过 也是参考论坛贴子 修好的 就是六脚的小管子坏换了就好

网友:
这个可以有干货,以前我师父就说神舟六脚小管子爱坏,但是没说是哪一块的

网友:
还想请教LZ是怎么查到这个问题,也好学习一下维修思路。

网友:
好贴不需要过多解释,加分支持。。。

网友:
楼主那硅脂不要钱啊 怎么一滩一滩的?

网友:
乖乖隆地咚,楼主还是蛮厉害的。

网友:
谢谢分享啊!!!通病多送钱啊……

网友:
新发现什么 看不到啊

网友:
直联后一直启用独显是吧

网友:
这机器太垃圾了 各种通病

网友:
你这个是通病之一,那个双MOS是检测显卡温度的 ,拆了可以好。 当然 这机器报警掉电的故障远不止这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是拆了这6脚管子好的吗 ?
拆了 或者换了 都可以。。。。。。。。。。。。。。

网友:
蓝天的破破破6脚管,最喜欢这送钱货了。

网友:
这台机子修过。。也是掉电。。后来没解决。最后让客人换板了

网友:
我遇见过这款机器 我是开机报警 让后就掉电了 1分钟左右就掉电了 没搞好!!!!!

网友:
用找两个场馆的控制看看。。。。

网友:
加分必须的 我对这款本很伤心啊 这种板子资料又少 哎

网友:
我上次有台同样的机器,也是掉电,该换的东西都换完了还是不有好

网友:
谢谢分享,要认证有什么办法不要钱吗

网友(2017-11-12):
上次修了一个不定时自动关机重启的 最后没有修好

网友:
哇 楼主有心了 估计修了好长时间吧

网友:
这个问题困扰了很久,上次一个都没修好,

网友:
神州的这个破机器,只要是涉及到大功率方面的,都爱坏管子,不只是6脚的

网友:
蓝天的这个双Nmos管坏已经是通病了

网友:
这个MOS管通病,我遇到很多了,这个就是送钱的机器。

网友:
帖子写的很详细,谢谢楼主分享的经验

网友:
我绝对给你加分 很不错的理论,大家共同学习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手上刚好有个 我去看看是不是这个故障

网友:
学习了,以后碰到这样的机器可以直接开干了。谢谢分享经验

网友:
神州的本真的设计上有好多毛病 之前碰到是换桥好的

网友:
神舟神本 修起来 感觉不是太稳定

网友(2018-04-03):
独显和PCH之间的SMB总线问题,也是通过6脚MOS管连接的,干脆把6脚MOS管取了,1脚和6脚相连,3脚和4脚相连。大神不给个图、好让我们看下是哪个信号控制、

网友:
如果有检修过程那就可能得精髓了
加分了噢

网友:
嗨呀!这经验好啊,以前也遇到过这问题,那6脚小管把我找惨了,原来就这么回事儿,多谢楼主的经验分享

网友:
这机器就是送钱的机器   大问题没有小问题不断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蓝天的这个双Nmos管坏已经是通病了,去年修这个型号的机器时,论坛各种找不到资料,愁死我了。

他说的这块板没用双N MOS管呀,我手上就有一片,进水大面积烂了,

网友:
那这个也算是通病了,最近遇到神舟的比较多,不过这个问题还没有碰到过

网友:
蓝天这个机器,这个问题确实很多啊!!!!!

网友:
辛苦 楼主也是个有心人呀  良心分享

网友:
怎么发现的sm总线问题呢  思路最重要  要是我可能就做显卡去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他说的这块板没用双N MOS管呀,我手上就有一片,进水大面积烂了,

肯定有的  6脚  板子上不低于5个这玩意

网友:
引用 网友A:
肯定有的  6脚  板子上不低于5个这玩意

哦,是6脚的双N沟小MOS管,我以为是8脚的那种,不好意思。

网友:
楼主这样会不会用一段时间不稳定呀

网友:
感謝您分享您的實踐知識。
  神舟Ares K650D報警斷電新發現

网友:
谢谢老板分享给我们维修带来富力   收藏一下   改天我遇到了 就秒杀了

网友:
神舟没修过

网友:
回复一下 给楼主加一下分回复一下 给楼主加一下分

网友:
正在修一个1.8安掉电的。换了南桥。不知道是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学习了,还 是       个新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