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Thinkpad E430待机0.04 送钱来了!!!!

楼主(2017-08-20):
机型:E430
故障:待机0.04  不触发。
主诉:正常使用中突然自动关机,之后就开不了了。
维修:1.先差基本的待机5V和3.3V,没有。
           2.测公共点对地阻值,0欧,短路。
           3.拆掉迅维网友说的通病电容(屏线接口旁边)还是短路。
           4.烧鸡大法威力显现,无线网卡处冒烟。
           5.拆掉电容(镊子尖处)换之,收工,收钱。
维修实图:

网友:
这个也有技术在,不过出现几率不多!

网友:
爽,我就喜欢这种故障,, 节约成本 也快 , 一烧 几百就到手

网友A:
大短路 简直就是给大家宋茜送钱的 和捡钱没有区别了楼主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短路 简直就是给大家宋茜送钱的 和捡钱没有区别了楼主

来给送温暖了    260大洋   不谢!!!!!!!!!!再也不用担心普通客户看到了

网友:
烧机法显神威,这也是送温暖啊!

网友:
看来还是仁宝的板子 电容容易出毛病

网友:
公共点短路很好修。都是捡钱的机子

网友:
微短路引起的不开机这种故障好修,修机大法完美解决。

网友:
要是这种机器每天都来个好几台那就好了。

网友:
确实是送钱的机器,短路的只要不是显卡cpu部位修复率还是可以,陈本较低

网友:
厉害了   学到了

网友B:
维修价格收的好高啊。。      基本上我们这边是要不上这个价格啊

网友C:
最爱修的就是大短不过这个没必要发个帖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维修价格收的好高啊。。      基本上我们这边是要不上这个价格啊

要提高收费标准,不提高收费标准一个字就是  死!   现在电脑销量这么差,什么都网上买,服务网上买不了,请大家珍惜这点优势资源。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最爱修的就是大短不过这个没必要发个帖吧?

这是键盘坏了么?;老会卡出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