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SON LQ 680K 感应器调整程序

楼主(2017-08-20):
EPSON 690K 680K 进纸感应器 复位程序

网友:
还有这个,我前几天一台lq650k进纸传感器问题,我愣是把固定的铁壳垫了点东西修好了

网友:
用这个软件修复过好几台了  以有台检不到纸的 换了主板跟感应器都不行 后来用这个软件清除了下就OK了

网友A:
你说的东西呢,怎么不发上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东西呢,怎么不发上来,。

不知道怎么 附件里面没传上去 我再试下看

EPSON lq690k.zip

网友:
有需要的                             到4楼下

网友:
没分下载怎么办:Q:Q:Q

网友:
先收藏 ,谢谢分享 需要的时候再用

网友:
大神一出手,便知有没有!修的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