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71-w65s0-d02主板开关坏

楼主(2017-08-20):
6-71-w65s0-d02主板开关坏,按开关没有反应 ,开关电压有5V ,通电自己触发开机,这个是什么问题?

网友:
直接用列子短接主板开关能不能 强制关机

网友:
查查RTC电路,说不定能解决。。。。。

网友:
楼主修好了吗,我手上一台拿掉coms 电池自动开机 用开关开不了,有时可以开 ,开之后,按开关关不了机

网友:
先刷bios      试试   万能的bios

网友:
这款机 那开关的8脚IC不是很容易坏么?

网友:
这个应该不是开关坏吧,应该是EC没发出RSMRS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