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10i 点亮一会就掉电

楼主(2017-08-20):
联想T410i 点亮一会就掉电,点亮后大约5分钟,不是系统问题,进BIOS,进PE也掉,也不是散热问题,BIOS是一个焊在上面的芯片,不太好刷,温控方面条件都正常,该机是I5-450M的CPU,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方面的问题,这个主板不贵,不想花太长时间,想尽快触决。
cpu
芯片
掉电

网友:
我去,8个脚的BIOS 还不好刷 那叫我们买编程器有何用

网友:
查查滤波问题呗。简单的上一遍没发现问题换呗。

网友:
还是先刷bios看看吧

网友:
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